[求助] 求助Calibre 后仿时电容电阻问题 急急!!

楼主(2010-01-10):
RT .项目用CALIBRE PEX做后仿时,大部分电容没提出来,提出来几个容值还是错的;电阻的问题是只要电阻串联了,一个电阻就会提出好几个,而且阻值也是错的,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PS:没有电容的库。电容不是用MOS电容做的,改了LVS的规则文件才通过的。
电阻问题:XXI6/RR1 N_noxref_116_XI6/RR1@2_pos N_noxref_110_XI6/RR1@2_neg rnpohri 85083.3
              +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1@2]XXI6/RR1@2[/email] N_noxref_102_XI6/RR1_pos N_noxref_110_XI6/RR1_neg rnpohri 85083.3
              +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1@3]XXI6/RR1@3[/email] [email=N_noxref_128_XI6/RR1@4_pos]N_noxref_128_XI6/RR1@4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23_XI6/RR1@4_neg]N_noxref_123_XI6/RR1@4_neg[/email] rnpohri
              + 85083.3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1@4]XXI6/RR1@4[/email] [email=N_noxref_116_XI6/RR1@3_pos]N_noxref_116_XI6/RR1@3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23_XI6/RR1@3_neg]N_noxref_123_XI6/RR1@3_neg[/email] rnpohri
              + 85083.3 w=3e-06 l=0.00025
              XXI6/RR2 [email=N_noxref_138_XI6/RR2@2_pos]N_noxref_138_XI6/RR2@2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33_XI6/RR2@2_neg]N_noxref_133_XI6/RR2@2_neg[/email] rnpohri 85083.3
              +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2@2]XXI6/RR2@2[/email] N_noxref_128_XI6/RR2_pos N_noxref_133_XI6/RR2_neg rnpohri 85083.3
              +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2@3]XXI6/RR2@3[/email] [email=N_noxref_149_XI6/RR2@4_pos]N_noxref_149_XI6/RR2@4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42_XI6/RR2@4_neg]N_noxref_142_XI6/RR2@4_neg[/email] rnpohri
              + 85083.3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2@4]XXI6/RR2@4[/email] [email=N_noxref_138_XI6/RR2@3_pos]N_noxref_138_XI6/RR2@3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42_XI6/RR2@3_neg]N_noxref_142_XI6/RR2@3_neg[/email] rnpohri
              + 85083.3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0@2]XXI6/RR0@2[/email] [email=N_XI6/NET6_XI6/RR0@3_pos]N_XI6/NET6_XI6/RR0@3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55_XI6/RR0@3_neg]N_noxref_155_XI6/RR0@3_neg[/email] rnpohri 85083.3
             + w=3e-06 l=0.00025
            [email=XXI6/RR0@3]XXI6/RR0@3[/email] [email=N_noxref_149_XI6/RR0@2_pos]N_noxref_149_XI6/RR0@2_pos[/email] [email=N_noxref_155_XI6/RR0@2_neg]N_noxref_155_XI6/RR0@2_neg[/email] rnpohri
             + 85083.3 w=3e-06 l=0.00025
电阻问题就是上面这个样子,宽长比不对,还多提。没提出的电容 ,两个节点直接短了

网友:
电阻问题就是上面这个样子,宽长比不对,还多提---> 怎么只看到res width...length呢?而且抽出的res都是 定植不是很理解...
没提出的电容 ,两个节点直接短了---> 检查下command file option,是否直接被filter掉了

这些问题查查mentor相关资料 应该能解决的
仅供参考

早日解决,麻烦贴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