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CI设备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小弟有块PCIE卡,PCIE卡自身带CPU、RAM,有串口,PCIE卡是插在服务器上的,当服务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PCIE卡的驱动是可以通过PCI的IO空间访问卡上的RAM的。但是我通过串口把PCIE卡重启(通过CPU的GPIO寄存器)之后,服务器的PCIE卡驱动就访问不了卡上的那段RAM了。请问PCIE卡重启和服务器初次加电时PCIE卡的启动有什么区别呢?对于PCIE卡,不管哪一次启动,都要在bootloader中初始化PCI的。

请高人帮帮忙啊,应该怎么诊断这种问题呢?困扰很长时间了。

网友:
不懂,帮你顶起来

楼主:
是这样的。
PCI设备每次重启后,会向master申请资源,即使是获得的资源(中断号,IO地址映射,memory映射)与原来的一样,master也会重新加载设备。
但是PCI是即插即用设备,通过设备驱动程序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我试一下,然后再到驱动开发版里面问一下。

网友:
PCI设备的即插即用指的是每一个PCI设备都具备一个遵照规范严格定义的配置空间,这样,系统在启动时可根据配置空间的信息为模块分配相应资源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实际是一个PCI设备热插拔的问题,这在PCI规范中是支持的,但PCI设备的热插拔很复杂,既需要硬件支撑,同时也需要软件支撑

网友:
目前的台式机和普通服务器应该是不支持PCI设备的热插拔的

网友:
电信领域用的CPCI刀片服务器系统支持这种热插拔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在复位PCIe卡后,在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扫描硬件改动,如果不死机的话,一般都能重新给PCI设备分配资源,也就是可以继续使用该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