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 模擬 I2C 可以嗎?

楼主(2010-01-10):
請問是否可以 UART 模擬 I2C?如果可以,有什麼條件限制嗎?

謝謝

网友:
不可以。。
UART就是做好的硬件收发电路,跟I2C扯不上关系,
直接用IO口做不久行了吗?

网友(2010-05-30):
首先:对光电传感器的选择和测测速的方案。------肯定你要自己来做,别人不会把自己的方案给你。
其次:光电传感器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放大器,或者AD转换器-----不需要。
最后:步进电机是不是不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接,该怎么连接。------ 不可以,要加驱动。

网友:
UART和I2C是不同的通讯。写一个I2C程序很容易。

网友(2010-07-15):
恩,多找找资料

网友:
已经做好的UART接口是硬件实现接口时序的,改不了。 要扩展I2C的话可以用两个IO口来模拟时序,程序也比较简单的。

网友:
不过好像有些厂家为了避免涉及I2C专利费用,就把这个接口改个名字,时序稍做修改。具体的话你找到你要用的器件的datasheet里讲接口时序的部分,对着写就行了~

网友(2014-07-16):
UART 和 I2C 這兩者差異太大了吧, protocol 也完全不同.
UART TX & RX 都是單向; I2C 的 SCL & SDA 都是 I/O

网友:
信号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I2C UART is not as same as the UART for RS232..or USB...

网友:
I2c 和串口有啥不一样  都是啥玩意

网友:
时序差别有点大

网友:
应该不可以,协议完全不同

网友:
我要赚积分

网友:
我要变成小富人

网友:
不可

gpio 可擬 i2c ,省去讀 chip id 部分, 動作會慢 ,可用輪詢方式生data
但 uart 不同 於 i2c , note 節點不同 ,原理不同

网友(2015-02-10):
不一样的,I2C有起始、停止、ACK等动作,这些是串口无法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