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C PA设计问题紧急求救?谢谢大家!!

楼主(2010-01-10):
大家好:
      我目前有去一家RFPA芯片公司的机会,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具体产品是手机PA芯片模组(里面有几片功放裸片,周围还有不少电容、电感、微带线),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调试这些无缘器件来达到整个PA芯片模组的整体指标,最后芯片封装成一块RFIC芯片(买出去),这里我有点不明白,首先PA裸片不是已经设计好了吗?为什么还用那么多无源元件封装在芯片里面呢?请问这个职位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以后可以做PA芯片(芯片里面的裸片)设计吗?

2,如1中描述,请问这个东东是否就是MMIC呢?我以前做板级LNA、PA的,期望做芯片级LNA、PA设计,自知学历经验都不够,就从发展方向来看,请问这个职位如何?害怕到时侯芯片设计没有搞成而板级设计也耽误了几年时间,就尴尬了!

     以上两个问题请大家给点指导,谢谢大家啦!!!

楼主:
怎么没人答哦,

网友:
呵呵
估计是模块吧
MMIC 不过就单片微波集成电路

网友:
用无源器件进行匹配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的确是PA modules,不晓得这个方向发展如何?

网友:
感觉是负责做端口匹配什么的。
弄好了还是很涨经验的,如果你能搞清楚模块里面的东东,就更厉害了。很有前途

网友:
这还是比较难的吧,首先你要进行测试,但怎么加上电源?怎么进行信号的隔离然后测得每个模块的性能,然后进行功率的匹配,估计这些内部的匹配是很关键的,不然可能会烧片子,但进行这些测量的话,又需要很精细的操作,进行矢量扫描

网友:
当然如果你又datasheet进行对照又好一点,并且有疑问的是,既然你要封装,怎么还会有电阻电容?

楼主:
谢谢你的相信回复!!
芯片属于手机用功放模组,里面应该是由几个IC和控制等独立模块级联而成,那么这些模块之间的无源网络就是LC(当时在显微镜下看了,LC相当小,感觉调试难度确实大,需要很细心和耐心才行,)我的工作就是负责调试这个东东,

楼主:
感觉是负责做端口匹配什么的。
弄好了还是很涨经验的,如果你能搞清楚模块里面的东东,就更厉害了。很有前途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我的想法是把握这个机会,进去之后向ic部门的同事多请教,抽时间学习RFIC设计,毕竟我的工作职责是调试嘛,不晓得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2010-12-03):
楼主的意思是,手机功放模组里面是由几个IC组成的,楼主负载这几个IC之间的匹配,然后把整个模组封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