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天线效应

楼主(2010-01-11):
天线效应解决办法不是一般有跳线这种办法。有的是跳一层就可以,有的是要跳到顶层。对于跳到顶层的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下面几层的金属长度都算到一起,而顶层的就不算呢,难道是顶层的工艺跟其他层的不同?希望有哪位牛人能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些资料在哪找到,能否给我发一份,多谢了
ghost_reallife@163.com

网友:
232532天线效应解决办法不是一般有跳线这种办法。有的是跳一层就可以,有的是要跳到顶层。对于跳到顶层的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下面几层的金属长度都算到一起,而顶层的就不算呢,难道是顶层的工艺跟其他层的不同?希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理解和图上有偏差,图上说的不是在top metal跳线不会有antenna效应
在IC制造过程中top metal还没有接上的时候,gate上挂的metal 是floating的
应该是他把更长的metal连线接在diver的drain端了,gate看到长线,有电荷聚集,会被击穿,但是drain端时反偏pn结,不怕antenna效应
我觉得因该这样解释吧

网友:
果然很不错呀,呵呵

网友:
楼主这些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份,多谢了
lixiang960531@126.com

楼主:
首先感谢3楼的回答!
大家需要资料的话 我给大家共享份好了 大家可以去下载区下 我马上共享上去!

楼主:
3楼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 说实在我对天线效应也只是完全自己的理解(看了一点概念,可能有偏差) 你的意思在金属线没有和driver连接时floating的 他们所有线上的电荷都不能得到释放  积累导致gate氧化层击穿  但一旦和driver连接之后所有金属线上的电荷都会释放掉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2010-05-26):
好东西   谢谢楼主  就是不知道 共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很经典的方法

网友(2010-08-22):
很好的解释,谢谢。

网友(2017-03-14):
回复 网友B:
有点疑惑就是,如果没有跳线的话,长线金属一端连接漏端反偏pn结,另一端连接gate端,是漏端pn结先放电呢,还是gate端薄栅氧被击穿呢?还是说天线效应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需要在离gate比较近的地方加反偏diode或者加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