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ASIC 的保密问题?

楼主(2010-01-11):
现在 ASIC 盗版很厉害, 花点钱就可以 1:1 的抄出来,

特别是制程比较大一点的, 数字电路等, 就更加容易了,

有看到过一种外接的加密 IC, 用 AES, SHA 算法等, 但一来价格要 $1 左右, 另外标准的加密 IC, 只怕也不太可靠啊.

请问大家平时有什么好方法防止被抄啊? 一起计论下.

网友:
工艺到90及以下就不好抄了,或者代价太大了
如果只是很便宜的芯片,那就没办法。

网友:
一般抄的话,是抄模拟电路吧。抄asic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中国连苏27都能盗版出来,小小的ASIC能逃的了么?

网友(2010-02-10):
那为什么intel没人抄?

网友(2010-03-23):
数字电路也抄?

网友:
我说何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