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后仿真无法实现

楼主(2010-01-11):
我用的是verilog ,按照网友提供的有关 modelsim 后仿真的资料无法实现。

后仿真,需要:1.测试testbench文件;2.网表.VO文件  3.库文件 4.延迟文件 .SDO
设置 QII 后 生成网表.VO文件 和延迟文件 .SDO 好办。添加到modelsim 工程里或是复制到工程里都 应该可以。

关键是这个库文件,。
资料上实际上是在modelsim 安装目录下的altera_lib 下添加的库verilo/cycloneii,可是我的modelsim目录下根本就没有altera_lib 文件夹。

也有资料说要建库220model和altera_mf(功能仿真),时序仿真时,需要好像什么atoms.v文件吧,编译之前是不可使用的,所以,编译是必须的,可是建了库,我始终都不能进行编译 这个操作??
更不会因编译弹出下面的界面
编译之后,添加到仿真需要的库中:

总结一下吧,我的问题就是:时序仿真前,编译不了库,此操作进行不了,请教熟悉的人士了,谢谢!!

网友:
这个库要在Quartus的文件夹下面去找,modelsim里当然没有啦,你用的又不是AE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去QII的C:\altera\81\quartus\eda\sim_libEDA\sim_lib下找,按照资料的提示,new -library-库名  ,这样的操作 建好的库,根本就是空的,无从编译……

莫非是要将220model.v   altera_mf.v   cycloneiiatoms.v等等文件直接add to project ---add existing  files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