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关于chop opamp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chopping的频率和filter的频率可以有不同吗?

为现在design的一个opamp filter的频率比chopping的频率高很多

这样会不会造成1/f的noise滤不掉呢?

我想知道这种做法可不可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谢谢大家!

网友:
调制到高频了,可以滤除,噪声总带宽内频谱的能量减少,最后都相当一个白噪声了,既KT/C

网友:
flick noise 会被调制到chopper freq处,滤不掉的

网友:
很难滤掉

楼主:
滤不掉那怎么办呢?我觉得chopping频率太高的话,charge injection引起的offset很大啊

网友:
filter的频率一定要比chopping frequency 低,否则肯定消除不了flicker nois和offset的影响。要是放大器的的带宽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设法降低noise corner,降低chopping frequency,residual offset也会降低,要是还还达不到要求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来降低residual offset

网友:
有一种叫nested chopper的方法可以减少residual os

楼主:
filter的频率一定要比chopping frequency 低,否则肯定消除不了flicker nois和offset的影响。要是放大器的的带宽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设法降低noise corner,降低chopping frequency,residual offset也会降低,要是还 ...
引用 网友A:

sample and hold是不是一种LPF呢?
sample and hold的频率可不可以比chopping frequency高呢?
谢谢啊!

楼主:
有一种叫nested chopper的方法可以减少residual os
引用 网友B:

谢谢,有没有这方面的paper呢?我想看看

网友:
chopping frequency 一定要大于带宽 最好是大于gbp

网友:
filter的频率一定要比chopping frequency 低,否则肯定消除不了flicker nois和offset的影响。要是放大器的的带宽要求不大的话,可以设法降低noise corner,降低chopping frequency,residual offset也会降低,要是还 ...
引用 网友A:

nest chopping 带宽太低,一般用于放大几十hz的信号,再大点就不太可行了

你可也将chopping technique和autozero 结合起来使用,在IEEE 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