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ache和D-Cahce大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是做wifi的,最近在调研雷凌芯片的时候,发现对方使用的MIPS 74K系列的cache 大小为:64K I-Cache,32K D-cache;自己不太明白,想请教一下大家,MIPS里cache大小是怎么评估的,一般什么情况下I-Cache的大小会大于D-cahce的大小,非常感谢

网友:
cache大小的配置和具体的应用有很大关系
用在通信,多媒体音视频。。。都会cache的大小要求不一样
这个在芯片定义的时候会通过一些软件来进行测算得到一个相对性价比高的cache大小

网友(2011-03-04):
通用DSP中I/D Cache容量一般是1:1或2:1的配比。
理论上讲,可以通过算法/程序仿真分析来定Cache容量,不过我觉得实际情况下,还是通过芯片面积、频率等约束角度来定的,特别是通用DSP,很难也不见得有必要覆盖那么多种类的应用、算法。

网友:
下載來試試看摟

网友(2011-09-28):
不错的建议和方法!谢谢了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You need to simulate the whole system to figure out the answer.
It is application depend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