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treamout.map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解决一下问题,我用TSMC0.18um工艺进行数字电路后端设计,在版图设计阶段,encounter 需要streamout.map文件,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改encounter 产生的streamout.map文件,下面是streamout.map文件和techfile文件,希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了。

楼主:
未修改时的streamout.map文件如下所示:
METAL1  NET  1  0
METAL1  SPNET  2  0
METAL1  PIN  3  0
METAL1  LEFPIN  4  0
METAL1  FILL  5  0
METAL1  VIA  6  0
METAL1  VIAFILL  7  0
METAL1  LEFOBS  8  0
NAME  METAL1/NET  9  0
NAME  METAL1/SPNET  10  0
NAME  METAL1/PIN  11  0
NAME  METAL1/LEFPIN  12  0
VIA12  FILL  13  0
VIA12  VIA  14  0
VIA12  VIAFILL  15  0
METAL2  NET  16  0
METAL2  SPNET  17  0
METAL2  PIN  18  0
METAL2  LEFPIN  19  0
METAL2  FILL  20  0
METAL2  VIA  21  0
METAL2  VIAFILL  22  0
METAL2  LEFOBS  23  0
NAME  METAL2/NET  24  0
NAME  METAL2/SPNET  25  0
NAME  METAL2/PIN  26  0
NAME  METAL2/LEFPIN  27  0
VIA23  FILL  28  0
VIA23  VIA  29  0
VIA23  VIAFILL  30  0
METAL3  NET  31  0
METAL3  SPNET  32  0
METAL3  PIN  33  0
METAL3  LEFPIN  34  0
METAL3  FILL  35  0
METAL3  VIA  36  0
METAL3  VIAFILL  37  0
METAL3  LEFOBS  38  0
NAME  METAL3/NET  39  0
NAME  METAL3/SPNET  40  0
NAME  METAL3/PIN  41  0
NAME  METAL3/LEFPIN  42  0
VIA34  FILL  43  0
VIA34  VIA  44  0
VIA34  VIAFILL  45  0
METAL4  NET  46  0
METAL4  SPNET  47  0
METAL4  PIN  48  0
METAL4  LEFPIN  49  0
METAL4  FILL  50  0
METAL4  VIA  51  0
METAL4  VIAFILL  52  0
METAL4  LEFOBS  53  0
NAME  METAL4/NET  54  0
NAME  METAL4/SPNET  55  0
NAME  METAL4/PIN  56  0
NAME  METAL4/LEFPIN  57  0
VIA45  FILL  58  0
VIA45  VIA  59  0
VIA45  VIAFILL  60  0
METAL5  NET  61  0
METAL5  SPNET  62  0
METAL5  PIN  63  0
METAL5  LEFPIN  64  0
METAL5  FILL  65  0
METAL5  VIA  66  0
METAL5  VIAFILL  67  0
METAL5  LEFOBS  68  0
NAME  METAL5/NET  69  0
NAME  METAL5/SPNET  70  0
NAME  METAL5/PIN  71  0
NAME  METAL5/LEFPIN  72  0
VIA56  FILL  73  0
VIA56  VIA  74  0
VIA56  VIAFILL  75  0
METAL6  NET  76  0
METAL6  SPNET  77  0
METAL6  PIN  78  0
METAL6  LEFPIN  79  0
METAL6  FILL  80  0
METAL6  VIA  81  0
METAL6  VIAFILL  82  0
METAL6  LEFOBS  83  0
NAME  METAL6/NET  84  0
NAME  METAL6/SPNET  85  0
NAME  METAL6/PIN  86  0
NAME  METAL6/LEFPIN  87  0
NAME  COMP  88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楼主:
TSMC0.18um的techfile文件部分内容如下:
streamLayers(
;( layer  streamNumber dataType translate )
;( -----  ------------ -------- --------- )
  ( ("ref" "drawing")  0 0 t )
  ( ("PWELL" "drawing")  1 0 t )
  ( ("NWELL" "drawing")  2 0 t )
  ( ("NWELL" "pin")   2 6 t )
  ( ("DIFF" "drawing")  3 0 t )
  ( ("DIFF" "drain")   3 3 t )
  ( ("DIFF" "pin")   3 6 t )
  ( ("OD2" "drawing")  4 0 t )
  ( ("N3V" "drawing")  5 0 t )
  ( ("PIMP" "drawing")  7 0 t )
  ( ("NIMP" "drawing")  8 0 t )
  ( ("EPLY" "drawing")  9 0 t )
  ( ("BPLY" "drawing")  10 0 t )
  ( ("PDIFF" "drawing")  11 0 t )
  ( ("NDIFF" "drawing")  12 0 t )
  ( ("POLY1" "drawing")  13 0 t )
  ( ("POLY2" "drawing")  14 0 t )
  ( ("CONT" "drawing")  15 0 t )
  ( ("METAL1" "drawing")  16 0 t )
  ( ("METAL1" "dummy")  16 1 t )
  ( ("METAL1" "slot")  16 2 t )
  ( ("VIA12" "drawing")  17 0 t )
  ( ("METAL2" "drawing")  18 0 t )
  ( ("METAL2" "dummy")  18 1 t )
  ( ("METAL2" "slot")  18 2 t )
  ( ("PAD" "drawing")  19 0 t )
  ( ("BPI" "drawing")  20 0 t )
  ( ("VIA67" "drawing")  21 0 nil )
  ( ("METAL7" "drawing")  22 0 nil )
  ( ("METAL7" "dummy")  22 1 nil )
  ( ("METAL7" "slot")  22 2 nil )
  ( ("VTM_P" "drawing")  23 0 t )
  ( ("VTM_N" "drawing")  24 0 t )
  ( ("VTDP" "drawing")  25 0 t )
  ( ("VTDN" "drawing")  26 0 t )
  ( ("VIA23" "drawing")  27 0 t )
  ( ("METAL3" "drawing")  28 0 t )
  ( ("METAL3" "dummy")  28 1 t )
  ( ("METAL3" "slot")  28 2 t )
  ( ("ESD" "drawing")  30 0 t )
  ( ("VIA34" "drawing")  29 0 t )
  ( ("METAL4" "drawing")  31 0 t )
  ( ("METAL4" "dummy")  31 1 t )
  ( ("METAL4" "slot")  31 2 t )
  ( ("VIA45" "drawing")  32 0 t )
  ( ("METAL5" "drawing")  33 0 t )
  ( ("METAL5" "dummy")  33 1 t )
  ( ("METAL5" "slot")  33 2 t )
  ( ("RPO" "drawing")  34 0 t )
  ( ("P2V" "drawing")  35 0 t )
  ( ("PTDIODE" "drawing")  37 0 t )

  ( ("METAL6" "drawing")  38 0 t )
  ( ("METAL6" "dummy")  38 1 t )
  ( ("METAL6" "slot")  38 2 t )
  ( ("VIA56" "drawing")  39 0 t )
  ( ("METAL1" "pin")   40 0 t )
  ( ("METAL2" "pin")   41 0 t )
  ( ("METAL3" "pin")   42 0 t )

  ( ("METAL4" "pin")   43 0 t )
  ( ("DMEXCL" "dummy4")  150 4 t )
  ( ("SLTEXCL" "dummy4")  158 4 t )
  ( ("METAL5" "pin")   44 0 t )
  ( ("DMEXCL" "dummy5")  150 5 t )
  ( ("SLTEXCL" "dummy5")  158 5 t )
  ( ("METAL6" "pin")   45 0 t )
  ( ("DMEXCL" "dummy6")  150 6 t )
  ( ("SLTEXCL" "dummy6")  158 6 t )
  ( ("METAL7" "pin")   46 0 nil )
  ( ("DMEXCL" "dummy7")  150 7 nil )
  ( ("SLTEXCL" "dummy7")  158 7 nil )
  ( ("POLY1" "pin")   47 0 t )
  ( ("POLY1" "lvs")   47 1 t )
  ( ("HRI" "drawing")  48 0 t )
  ( ("BJTDUMMY" "drawing")  49 0 t )
  ( ("PSUB2" "drawing")  50 0 t )
  ( ("HOTWL" "drawing")  51 0 t )
  ( ("RWDUMMY" "drawing")  52 0 t )
  ( ("RWDUMMY" "drawing1")  52 1 t )
  ( ("VCDUMMY" "drawing")  53 0 t )
  ( ("RPDUMMY" "drawing")  54 0 t )
  ( ("RPDUMMY" "drawing1")  54 1 t )
  ( ("EXCL" "drawing")  55 0 t )
  ( ("DIODUMMY" "drawing")  56 0 t )
  ( ("SDI" "drawing")  58 0 t )
  ( ("TEXT" "drawing")  59 0 t )
  ( ("DRCDUMMY" "drawing")  60 0 t )
  ( ("N2V" "drawing")  61 0 t )
  ( ("prBoundary" "drawing") 62 0 t )
  ( ("marker" "error")  63 0 t )
  ( ("LMARK" "drawing")  63 1 t )
  ( ("LW" "drawing")   63 2 t )
  ( ("IP" "drawing")   63 63 t )
  ( ("marker" "warning")  64 0 t )
  ( ("DPDUMMY" "drawing")  65 0 t )
  ( ("PLDUMMY" "drawing")  66 0 t )
  ( ("CTM2" "drawing")  67 2 t )
  ( ("CTM3" "drawing")  67 3 t )
  ( ("CTM4" "drawing")  67 4 t )
  ( ("CTM5" "drawing")  67 5 t )
  ( ("CDUMMY" "drawing")  68 0 t )
  ( ("RMDUMMY" "drawing")  69 0 t )
  ( ("RMDUMMY" "drawing1")  69 1 t )
  ( ("RMDUMMY" "drawing2")  69 2 t )
  ( ("RMDUMMY" "drawing3")  69 3 t )
  ( ("RMDUMMY" "drawing4")  69 4 t )
  ( ("RMDUMMY" "drawing5")  69 5 t )
  ( ("RMDUMMY" "drawing6")  69 6 t )
  ( ("CELLIMP" "drawing")  70 0 t )
;  ( ("BC1" "drawing")  71 0 t )
;  ( ("BC2" "drawing")  72 0 t )
;  ( ("BTC" "drawing")  73 0 t )
;  ( ("VCC" "drawing")  74 0 t )
  ( ("RODUMMY" "drawing")  75 0 t )
;  ( ("ESEXCL" "drawing")  76 0 t )
;  ( ("CPDUMMY" "drawing")  77 0 t )
  ( ("PDIMP" "drawing")  78 0 t )
  ( ("PUIMP" "drawing")  79 0 t )
  ( ("CELLBRC1" "drawing")  80 0 t )
  ( ("BLBRC2" "drawing")  81 0 t )
  ( ("DNW" "drawing")  82 0 t )
  ( ("P1W" "drawing")  83 0 t )
  ( ("P1R" "drawing")  84 0 t )
  ( ("SAC" "drawing")  85 0 t )
  ( ("C1" "drawing")   86 0 t )
  ( ("C2" "drawing")   87 0 t )
  ( ("DPITCH" "drawing")  88 0 t )
  ( ("PLMIDE" "drawing")  89 0 t )
  ( ("1TDMY" "drawing")  90 0 t )
  ( ("HNVT" "drawing")  91 0 t )
  ( ("PO1" "drawing")  92 0 t )
  ( ("FLASH" "drawing")  94 0 t )
  ( ("FGT" "drawing")  96 0 t )
  ( ("HVII" "drawing")  97 0 t )
  ( ("HVNW" "drawing")  99 0 t )
  ( ("FLASH" "LLNW")   100 0 t )
  ( ("FLASH" "ODLL")   101 0 t )
  ( ("WELLBODY" "drawing")  103 0 t )
  ( ("MICO" "drawing")         106 0 t )
  ( ("VICO" "drawing")         107 0 t )
  ( ("OVERLAP" "drawing")  110 0 t )
  ( ("MTPCELL" "drawing")  115 0 t )
  ( ("PSUB" "drawing")  116 0 t )
  ( ("MCEL" "drawing")  122 0 t )
  ( ("NTN" "drawing")  129 0 t )
  ( ("DRC2DUMMY" "drawing")  130 0 t )
  ( ("CTMDUMMY" "drawing")  131 0 t )
  ( ("RHDUMMY" "drawing")  132 0 t )
  ( ("IMSOR" "CELLMV")  133 0 t )
  ( ("IMSOR" "CELLH")  133 1 t )
  ( ("IMSOR" "NPS")   133 2 t )
  ( ("IMSOR" "PL")   133 3 t )
  ( ("IMSOR" "GM")   133 4 t )
  ( ("IMSOR" "RM")   133 5 t )
  ( ("IMSOR" "BM")   133 6 t )
  ( ("IMSOR" "ML")   133 7 t )
  ( ("IMSOR" "PPS")   133 8 t )
  ( ("IMSOR" "NMOS_VT")  133 9 t )
  ( ("IMSOR" "CI")   133 10 t )
  ( ("IMSOR" "CIRPO")  133 11 t )
  ( ("IMSOR" "GM1")   133 12 t )
  ( ("IMSOR" "GM2")   133 13 t )
  ( ("IMSOR" "CELLD")  133 14 t )
  ( ("IMSOR" "MS")   133 15 t )
  ( ("IMSOR" "LS")   133 16 t )
  ( ("IMSOR" "YM")   133 17 t )
  ( ("IMSOR" "CM")   133 18 t )
  ( ("IMSOR" "MM")   133 19 t )
  ( ("IMSOR" "E_ML")   133 20 t )
  ( ("IMSOR" "BGP")   133 21 t )
  ( ("IMSOR" "BGN")   133 22 t )
  ( ("IMSOR" "CELL_TX")  133 23 t )
  ( ("IMSOR" "CELL_RS")  133 24 t )
  ( ("IMSOR" "CAP_IMP")  133 25 t )
  ( ("IMSOR" "CELL_TX2")  133 26 t )
  ( ("IMSOR" "MP")   133 27 t )
  ( ("IMSOR" "DPW")   133 28 t )
  ( ("IMSOR" "CF3D")   133 29 t )
  ( ("IMSOR" "SEL")   133 30 t )
  ( ("RLPPDUMMY" "drawing")  134 0 t )
  ( ("NOOPC" "drawing")  135 0 t )
  ( ("ESD1DUMMY" "drawing")  136 0 t )
  ( ("ESD2DUMMY" "drawing")  137 0 t )
  ( ("VARDUMMY" "drawing")  138 0 t )
  ( ("VARDUMMY" "drawing1")  138 1 t )
  ( ("VARDUMMY" "drawing2")  138 2 t )
  ( ("VARDUMMY" "drawing3")  138 3 t )
  ( ("VARDUMMY" "drawing4")  138 4 t )
  ( ("INDDUMMY" "drawing")  139 0 t )
  ( ("INDDUMMY" "drawing1")  139 1 t )
  ( ("P3V" "drawing")  140 0 t )
  ( ("HV" "SH_P")   141 1 t )
  ( ("HV" "SH_N")   141 2 t )
  ( ("HV" "SH_PO")   141 3 t )
  ( ("HV" "HVIO")   141 4 t )
  ( ("HV" "OW")   141 5 t )
  ( ("HVTN" "drawing")  142 0 t )
  ( ("HVTP" "drawing")  143 0 t )
  ( ("CODEP" "drawing")  148 0 t )
  ( ("DMP2V" "drawing")  149 0 t )
  ( ("DMEXCL" "dummy1")  150 1 t )
  ( ("DMEXCL" "dummy2")  150 2 t )
  ( ("DMEXCL" "dummy3")  150 3 t )
  ( ("METAL1" "boundary")  151 0 nil )
  ( ("METAL2" "boundary")  152 0 nil )
  ( ("METAL3" "boundary")  153 0 nil )
  ( ("METAL4" "boundary")  154 0 nil )
  ( ("METAL5" "boundary")  155 0 nil )
  ( ("METAL6" "boundary")  156 0 nil )
  ( ("METAL7" "boundary")  157 0 nil )
  ( ("SLTEXCL" "dummy1")  158 1 t )
  ( ("SLTEXCL" "dummy2")  158 2 t )
  ( ("SLTEXCL" "dummy3")  158 3 t )
  ( ("MD" "pin")   159 0 t )
  ( ("RFDUMMY" "drawing")  160 0 t )
  ( ("RFDUMMY" "drawing1")  160 1 t )
  ( ("RFDUMMY" "drawing2")  160 2 t )
  ( ("VIA12" "boundary")  161 0 nil )
  ( ("VIA23" "boundary")  162 0 nil )
  ( ("VIA34" "boundary")  163 0 nil )
  ( ("VIA45" "boundary")  164 0 nil )
  ( ("VIA56" "boundary")  165 0 nil )
  ( ("VIA67" "boundary")  166 0 nil )
  ( ("VIAD" "drawing")  167 0 t )
  ( ("MD" "drawing")   168 0 t )
  ( ("MD" "dummy")   168 1 t )
  ( ("MD" "slot")   168 2 t )
  ( ("CBD" "drawing")  169 0 t )
  ( ("UBM" "drawing")  170 0 t )
  ( ("NBL" "drawing")  179 0 t )
  ( ("HVOX" "drawing")  180 0 t )
  ( ("WBDMY" "drawing")  183 0 t )
  ( ("DMN2V" "drawing")  184 0 t )
  ( ("CODEC" "drawing")  185 0 t )
  ( ("ESD3DUMMY" "drawing")  234 0 t )
  ( ("FW" "drawing")   235 0 t )
  ( ("PMDMY" "drawing")  236 0 t )
  ( ("OTP" "drawing")  237 0 t )
  ( ("HVPSW" "drawing")  241 0 t )
  ( ("CONT" "boundary")  0 0 nil )
  ( ("CONT" "net")   0 0 nil )
  ( ("METAL1" "net")   0 0 nil )
  ( ("METAL2" "net")   0 0 nil )
  ( ("METAL3" "net")   0 0 nil )
  ( ("METAL4" "net")   0 0 nil )
  ( ("METAL5" "net")   0 0 nil )
  ( ("METAL6" "net")   0 0 nil )
  ( ("METAL7" "net")   0 0 nil )
  ( ("VIA12" "net")   0 0 nil )
  ( ("VIA23" "net")   0 0 nil )
  ( ("VIA34" "net")   0 0 nil )
  ( ("VIA45" "net")   0 0 nil )
  ( ("VIA56" "net")   0 0 nil )
  ( ("VIA67" "net")   0 0 nil )
  ( ("boundary" "drawing")  0 0 nil )
) ;streamLayers
equivalentLayers(
;( list of layers )
;( -------------- )
  ( ("WELLBODY" "drawing") PSUB       )
; Error usage of PSUB2. PSUB2 is a reverse layer of PSUB in LVS.
;  ( ("WELLBODY" "drawing") PSUB2      )
) ;equivalentLayers

楼主:
我的问题如下,希望高人给予指点:
(1)、在streamout.map文件中,NET, SPNET, PIN, LEFPIN, FILL,VIA, VIAFILL, LEFOBS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2)、在streamout.map文件中,METAL1   SPNET    和NAME METAL1/SPNET有什么区别?
(3)、在techfile文件中,drawing, pin,drain,dummy, slot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4)、在上面两个文件中,他们是怎么对应得呢?
         比如:METAL1 NET应该和techfile中的什么对应;
                 METAL1 SPNET应该和techfile中的什么对应;
                  NAME METAL1/NET 应该和techfile中的什么对应呢?
总之,一句话,streamout.map文件中各层的streamnumber应该修改成几?
请各位高人给予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还用个问题,在下面的两句话中: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COMP、DIEAREA是什么意思啊?
89和90应该修改成几呢?
谢谢给予答复。

网友:
可以按照tf文件自己写map,格式如下
LAYER NAME    LAYER PURPOSE    STREAM    DATATYPE
tf文件包含了streamout number
( ("METAL1" "drawing")  16 0 t )
例如你需要输出metal1
METAL1 drawing 16 0
一行一个层次把你需要的层次都添加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fancysky“的指点,

网友(2010-02-26):
VIA56  FILL  73  0   ----------------------- 不知道具体用途
VIA56  VIA  74  0    -----------------------对应tf中的VIA56
VIA56  VIAFILL  75  0  --------------------不知道用途
METAL6  NET  76  0   ----------------------metal6 走线
METAL6  SPNET  77  0 ---------------------metal6 spiecal 走线
METAL6  PIN  78  0   -----------------------一般在block级的PR中出现,在端口处生成一个metal6的小方块,表明这是一个端口
METAL6  LEFPIN  79  0 --------------------不知道具体用途
METAL6  FILL  80  0 ----------------------encounter做metal fill生成的metal6的方块
METAL6  VIA  81  0  ----------------------覆盖在VIA56上面的metal6
METAL6  VIAFILL  82  0 ------------------不知道
METAL6  LEFOBS  83  0 ------------------不知道
NAME  METAL6/NET  84  0 ---------------用metal6标识的net上的lebal
NAME  METAL6/SPNET  85  0 ------------用metal6标识的speical net上的lebal
NAME  METAL6/PIN  86  0   --------------用metal6标识的 pin lebal
NAME  METAL6/LEFPIN  87  0  -----------不知道
NAME  COMP  88  0 ------------------------component lebal,encounter会给每个单元在自己坐标处生成一个instant lebal
COMP  ALL  89  0 ------------------------component boundary,encounter会给每个单元生成一个小外框
DIEAREA  ALL  90  0 --------------------die boundary
根据你的tf文件,我一般都修改成下面(tf中VIA56是39层,metal6是38层):
VIA56  FILL  39  0
VIA56  VIA  39  0
VIA56  VIAFILL  39  0
METAL6  NET  38  0
METAL6  SPNET  38  0
METAL6  PIN  38  0
METAL6  LEFPIN  38  0
METAL6  FILL  38  0
METAL6  VIA  38  0
METAL6  VIAFILL  38  0
METAL6  LEFOBS  38  0
NAME  METAL6/NET  38  0
NAME  METAL6/SPNET  38  0
NAME  METAL6/PIN  38  0
NAME  METAL6/LEFPIN  38  0
NAME  COMP  88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后3项,应为你的tf文件中没有定义boundary,所以随便改成一个不用的层就行

网友: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一般改成prboundary所对应的layer number

网友(2010-12-14):
如果tf文件中定义了boundary和prboundary,那后面三项
NAME  COMP  88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该怎么改呢?是改为boundary,还是pr
boundary?
麻烦知道的解答下哈~~~~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请问哪些高手,能不能在详细介绍呢.非常感谢!

网友(2011-01-20):
回复 网友B:
tf定义的是prBoundary,

boundary 是 prBoundary 的 purpose.

网友:
eetop真是个好地方,书上没的,晕了两天,在这找到答案了,谢谢各位大侠前辈

网友:
学习了,终于开始明白了

网友(2011-05-01):
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2012-02-19):
回复 网友C:

    你好,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在看到你的回到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METAL6 这层金属在tf文件中有如下几次的数据。
( ("METAL6" "drawing")  38 0 t )
  ( ("METAL6" "dummy")  38 1 t )
  ( ("METAL6" "slot")  38 2 t )
( ("METAL6" "pin")   45 0 t )
  ( ("METAL6" "boundary")  156 0 nil )

请问,您是如何确定将map中的metal6那一栏的stream number都写成38?特别是NAME METAL6/PIN这一栏是怎么确定在map中的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下述三层,如果没有定义,那么“随便”取一个没用的layer左右标号,请问,这个“随便”的一层标号,有没有数字的大小限制,还是说可以随便取一个三位数,若235或者477等?

NAME  COMP  88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网友(2012-06-18):
谢谢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学习了啊可口可乐可乐

网友:
謝謝大大的指點

网友(2012-10-16):
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
为何map文件中 LAYER PURPOSE 设为 drawing时,encounter输出gds报warning。
Illegal object Type drawing specified with layer ...

网友(2014-06-30):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您报warning有没有影响呢?我的用icc,map里面的所有信息都报警告了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3 : MET1                     dummy    34   4
in layer mapping file. (MWSTRM-063)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4 : MET1                     Blockage 34   5
in layer mapping file. (MWSTRM-063)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5 : VIA1                     drawing  35   0
in layer mapping file. (MWSTRM-063)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6 : MET2                     drawing  36   0
in layer mapping file. (MWSTRM-063)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7 : MET2                     pin      36   0
in layer mapping file. (MWSTRM-063)
Warning: Ignore invalid line 28 : MET2                     label    36   10

网友(2014-07-30):
回复  leerg

   请问一下,您报warning有没有影响呢?我的用icc,map里面的所有信息都报警告了
Warn ...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请教一下你,layer purpose不用改吗?

网友(2015-10-18):
啊啊啊,太感谢了诸位了

网友(2016-03-30):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刚刚着手用encounter 布局布线,后面的三层:NAME       COMP         89      0
COMP       ALL            89      0
DIEAREA       ALL          90       0
的LAYER NUMBER,也就是 89 89 90 要怎样改动?
是随便选取的吗?如果选取的数字跟技术库中定义的层次重合了不就不正确了吗?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帖子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按照8楼的方法OK了

网友(2017-03-17):
回复 网友C:

   大神,已跪服~

网友(2017-11-07):
thx for sharing.

学到了

网友(2018-03-27):
我ci救星啊!!我布局布线都弄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导到virtuoso里面,按照书上是用DEF文件导的,弄不顺;我就按晚上的用GDS文件,总算倒进去了,metal和poly看起来都没问题。但是VSIA层上有密密麻麻的字,看起来感觉还是有哪里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用的SMIC18工艺,在做一个数字设计时,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生成GDS导入Viruoso,做到DRC这一步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DRC提醒一些有关NWELL的报错(nwell is floating; 还有一堆栓锁效应),我发现,这些数字库里的单元,nwell和衬底根本没有接到VDD和VSS上!现在无处下手了,我不认为直接改版图毕竟数字设计那么多管子,您知道我是哪一步做错了吗,还是直接在版图上加上contacts

网友(2023-03-10):
我的tech file中有这样的layer定义
xxx 83 0
xxx 83 1
xxx 83 2
请问这样在map file中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Q请问你解决了吗?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