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ON2 CPU

楼主(2010-01-11):
请问达人:

LEON2 CPU的最终版本是哪个?
另外http://www.gaisler.com/ 已经不提供LEON2的IP.
请问哪个有LEON2的IP包啊,能不能给指点个download的地方,或是e-mail一份.
谢谢.

e-mail: yangyuf1@126.com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没有达人吗?

网友:
为啥不用leon3?

网友A:
LEON2, LEON3都用过,没有Bug。(唯一可以算bug的是LOEN2跟FPU接口似乎有一点问题,一般情况下你碰不到。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搞清楚,最后修改软件流程绕过去了)LEON3性能比LEON2好一些。当然可能对你的应用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用gaisler的东西关键是要根据你的需要来做裁剪,直接拿来就用恐怕有问题。比如要不要MMU, 要不要cache,应用中多大的CACHE就可以满足要求,Register window也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样可以达到最优设计。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指望LEON2, LEON3能综合到多高的速度。100Mhz以下的应用可以放心用它。它的代码写的不够好,DC综合跑不出速度来。为了提高速度,我们不得不重新写某些关键路径的代码。

以上是流片经验,就这几句话少说值2万RMB吧(让有经验的Designer少走弯路至少一个月)。当然如果这个对Project Manager的Processor选型参考来说,应该值10万RMB(选对了技术路线,让你的项目少Delay几个月,同时也降低Die size)。

网友(2011-12-06):
说的 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设计cpu最好努力不要买ip核

网友(2012-03-06):
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Is there Grmon for Leon2 on Linux?

网友(2014-01-27):
请问你们用的是哪个工艺库综合的呢?我看leon3的官网上说0.13um的工艺库可以达到400MHz,你说的100MHz是不是
指FPGA上的速度?

LEON2, LEON3都用过,没有Bug。(唯一可以算bug的是LOEN2跟FPU接口似乎有一点问题,一般情况下你碰不到。我 ...
引用 网友A:

网友:
黑市CPU IP也沒幾個錢啊 有需要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