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II Internal Error

楼主(2010-01-12):
在QII编译时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MERGE, File: /quartus/atm/amerge/amerge_incr_tap.cpp, Line: 2440
bp && bp->is_port()
Stack Trace:

End-trace
Quartus II Version 8.1 Build 163 10/28/2008 SJ Full Version
记得以前也出现过,当时好像是重启一下软件就行了。这次又遇到了,重启也还是不行。各位大侠,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
本人以为是软件破解错误,但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换个新的版本,9.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想法!

网友(2010-04-26):
把stp删掉重新编译

网友: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rn/rn_qts_90sp1.pdf这个文件里面说了错误原因

网友(2011-10-16):
Internal Error: Sub-system: AMERGE, File: /quartus/atm/amerge/amerge_kpt_op.cpp, Line: 220
cmp_merge_kpt_db
Stack Trace:
0x3D9B7   : amerge_mini_merge + 0x3A5D7 (atm_amerge)

End-trace

Quartus II Version 9.0 Build 132 02/25/2009 SJ Full Version

网友(2014-06-11):
我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在工程文件夹的目录下把文件夹 《db》《incremental_db》删除即可通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