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hsim仿真VCO或者PLL

楼主(2010-01-12):
最近用hsim做了一个pLL的后仿真,但是无论如何,VCO都不起振,请有经验的大牛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还是整个spectre吧,:)

楼主(2010-02-28):
可是spectre仿真太慢了,怕是跑不完呀

网友(2011-07-04):
回复 楼主:

   先用spectre仿真下上电能否起振,如果可以,说明是hsim的仿真精度设置太低。

网友(2012-05-21):
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初始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