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运行时出现pipo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2):
calibre2008装好后,设置好runset,运行drc,然后cadence ciw出现sh:pipo:command not found .
哪位前辈见过这种状况,帮忙解决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2012-05-24):
回复 楼主:
把PIPO執行檔的路徑加到path的環境變數

网友(2016-03-21):
回复 网友A:

Hi,

I have a similar problem.

I have Installed IC610, MMSIM12, Assura and Calibre 4.12 x86_cal_2011.2_34.26 ON  the Ubuntu 10.04 32 'bit the OS.

I got a problem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below,

screen_shot

screen_shot

*** Calibre Interactive: Exporting layout for library "tsmc18rf", cell "transistor", view "layout" ***
sh: pipo: not found

I follwed the link below for Calibre install.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calibre%2B2011.2

Bashrc file contains the lines here.
lmlim1 = Alias' / usr / local / Mentor / Calibre 2011 / x86_cal_ 2011.2 _34.26 / bin / lmgrd -c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
  Alias lmlim2 =' / usr / local / Mentor / Calibre 2011 / x86_cal_ 2011.2 _34.26 / bin / lmstat -c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
  Export MGC_HOME = / usr / local / 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 = $ MGC_HOME / Calibre 2011 / x86_cal_ 2011.2 _34.26
  Export = $ MGC_HOME MGLS_LICENSE_FILE / LIC / the license.dat :$MGLS_LICENSE_FILE
  Export $ CALIBRE_HOME the PATH = / bin :$the PATH

Go through the I " Creating AN Interface to the Cadence Virtuoso" in at The Help sectionTop., But found NO solution to it.

I got a problem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below,

*** Calibre Interactive: Exporting layout for library "tsmc18rf", cell "transistor", view "layout" ***
sh: pipo: not found

Do you have any idea to solve i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