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音频ADC/DAC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0-01-12):
我看到音频数据转换器(ADC、DAC)中测试都是用1kHz左右的信号,这样谐波更多,因此测试条件相对更苛刻,那么为什么采用这种测试标准呢,有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依据,最好是有文献支持。
        另外,sigma-delta结构的转换器一般都不测试其静态参数(INL、DNL等),转而测试动态参数(SND、THD)等,这个又有什么佐证,最好有文献支持。
        欢迎踊跃发言,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在线静候

网友:
好问题,我也等待牛人答复。

网友(2011-08-04):
ti ,b cuo a  ,dixieixieixie

网友:
    一般人的耳朵接收声音的范围是20Hz到20kHz,所以看1kHz的谐波比较合适。

sigma-delta ADC,DAC是没有nyquist ADC/DAC的INL,DNL之类的参数的,是不同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