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混频器的ADS仿真中,输出匹配阻抗的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0-01-12):
在一般的仿真中,输出阻抗匹配电阻都为50或者75,最近在看到有一仿真中输出匹配电阻为500,糊涂了,究竟应该为多少?应该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
看你实际的需求而定,
如果处于50ohm系统
当然可以匹配至50
但如果系统阻抗发生了变化是没有意义完全匹配的
在没有传输线的情况下

所谓的 匹配对于器件而言不过是提高其功率传递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