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芯片版图

楼主(2010-01-12):
最近我们公司分析了颗IC,一看版图,大家都哭了,版图极其简单,只有一个功率mos管,但是仔细一看版图,大家又郁闷了:只有2个PIN,一个gata,一个drain,如何使用?

M1:
POLY :
局部:

网友:
另外一端在背面, 纵向的功率MOS.

网友:
这是由工艺决定的。

网友:
做反向的要低调啊,低调

网友:
可能S和B短接,芯片直接用导电胶贴在Leadframe上

网友:
是纵向管吧,芯片背面背金,引出S吧

网友:
那天我反向的也是这种芯片就好了,够简单

网友:
就是一个VDMOS吧
LZ能否把芯片的型号告诉下?

网友:
杯具
这种东西应该很依赖工艺

网友:
见识了一下

网友:
看不出来是多晶啊,不会就是个二极管吧?

网友(2010-04-05):
应该是一个VDMOS管。

网友:
别人就是防止做反向的抄袭啊。。。

网友:
就是一个功率VDMOS管,corn处是gate,大面积的是source,背面是drain。

网友:
哪个公司的管子,IR的还是ON的?

网友:
vdmos不奇怪

网友(2011-07-01):
答案已经有了

网友:
看不懂,帮顶一下吧

网友:
没错,是MOPFET,   S是背面。

网友:
一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是mos,还需要做什么啊。另一端在背面,通过导电胶或者其他的连出去。

网友:
我勒个去。。。。居然还有人做反向。。。。。

网友:
用不着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