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器件高温漏电和耐压退化问题

楼主(2010-01-12):
我的问题其实是功率器件相关的,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版块,就发在IC里面吧。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功率器件,终端为场环+多晶和金属场板结构,钝化层为PSG和氮化硅,经过一段时间的高温反偏后,漏电明显变大,有的耐压会低几百伏,有的经过一段时间放置后,又有恢复。
    请问这种耐压退化和漏电问题主要与那些因素有关,是否主要是钝化层不好引起,有什么办法验证和改善?

网友(2010-06-01):
不知楼主是指HTGB failure 还是HTRB failure

网友(2010-07-11):
不懂工艺

网友(2011-01-20):
这类问题会的人很少了吧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正常情况下高温都会有漏电增加的情况,但是MOS和DIODE击穿电压是应该增加的,不知楼主是否也是IGBT?

网友(2011-09-11):
不知楼主来之于那家公司

网友:
1. 楼主这个器件是量产的还是正在开发的?

   量产中的话,我想可以考虑一下氧化层电荷,污染方面的,开发中的话,就要从设计着手了

网友(2012-09-18):
量产中的话,我想可以考虑一下氧化层电荷,污染方面的,

网友(2023-07-01):
楼主有解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2025-01-09):
高温烘烤后会恢复,说明是可移动离子引起的漏电问题,确实与钝化层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