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Verilog多位除法器例程

楼主(2010-01-13):
哪位大侠有Verilog的除法器例程给发个吧,最好被除数22位除数12位

网友:
设计中一般不会用除法器。假如你的除数是常数,你可以尝试把除法转换成乘法来实现。比如计算 a/b,b是常数,可以设计一个寄存器reg = 65536/b(此寄存器通过软件配置),然后设计中计算 a*reg>>16。其中65536只是示意,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别的值,要求是2的n次方。

楼主:
如果除数不是常数呢,需要计算A/B,AB值都是变量呢

网友(2010-03-10):
哪位大大能发个Verilog HDL代码?

网友(2010-05-06):
我也想知道,谁有啊?

网友(2017-04-21):
回复 网友A:

    求大佬解释,这样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