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SRR和CMR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图1是电路原始电路连接
请问
图2是仿真PSRR:电源加1v的AC信号,然后做ac扫描后用results里用20DB选取图中“1”处的那条线,出来的波形就是PSRR吗?
图3是仿真CMRR:输入端给1v的AC信号,做ac扫描后用results里用20DB选取图中“1”处的那条线,出来的波形就是CMRR吗?

网友:
都有问题。。。

网友:
PSRR应该是电源增益和AC gain的比吧。

网友(2011-05-25):
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