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模拟CMOS》上的94页一个推导怎么来的

楼主(2010-01-13):
各位大侠,想必不少对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烂熟于心,小弟在此虚心求教一下。
请问西交版里面第94页一开始的公式(4.15)怎么推导来的??
书上说是把M2看作是共栅极的放大管,可是显然这个栅极现在是接地的,光光使用共栅极的公式怎么能推导出这种共源级形式的结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公式(3-104),忽略体效应,再假设r0为无穷大,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了。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网友:
正如在53页说的那样,忽略沟道调解和体效应,可以看做漏极点看到的电阻除以源极通路上的电阻 , 只不过这里共栅输入的小信号和共源的情况相反。两者Rout一样,等效Gm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

楼主:
恩,的确有道理,去除体效应和沟道调制,共栅极和共源级就非常类似啊!谢谢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