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瞬态响应上不去

楼主(2010-01-13):
各位大侠;
LDO输出为数字电路做电源,但电源上一直有数字时钟的毛刺,我看了一下是LDO的瞬态响应速度跟不上,LDO输出不是芯片的PIN,所以
也不能加大电容,怎么优化LDO的响应速度 ,谢谢!

网友:
同求,我也想知道

网友:
bandwidth, slewrate都得够才行,如果你没有输出电容可加的话。
基本上很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所谓的capless ldo其实用的人不多的原因。

不过,既然是数字部分的电源,应该不太在意毛刺吧。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BW到1M了,关键除了数字的电源,它还是少量模拟的电源,

网友:
Cap lessLDO,最好还是要加芯内电容,
大约50p~100pf比较能稳压!

网友:
CAPLESS,是不能用地

网友:
analog 和 digital 分开供电 通过片内的cap来降低analog supply的毛刺

楼主:
可以分开,内部的电容太小,滤不掉模拟电源上的毛刺的!

网友:
如果分开合理的话 analog supply 的毛刺是digital kick back回来的 应该已经很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不是应该在LDO的瞬态响应本身来优化,

网友:
不是吧!LDO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通过加大片内电容来消除毛刺的,但是效果很有限,况且片内没有太多面积可加电容,其次我通过加大Pass管前面buffer的驱动电流来改善瞬态响应,导致整个LDO的功耗达到了900uA,不知道这个功耗是不是太大了。但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PS:我的LDO负载是一个几十万门的数字模块,工作时钟为30MHz。
希望有高人来指点一二。

楼主:
呼唤高人出现,给出正解!!!

网友:
quiescent是大了,一般就50uA以下(空载,满载效率在99%以上),可以用动态补偿方法,直接把buffer的零级点推出带宽之外,把系统整成2极点的,这样相位裕度至少有60度(一般可以搞到80度),这样瞬态响应会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gic 和 analog 电源应该分开过供吧,

网友:
如果模拟那边没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挂电容,在数字电路那边分布地多挂些小电容试试看吧,芯片空的地方都垫上

网友(2010-05-19):
赞同这个方法,虽然很笨,但是确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和layout商量商量,算出电容面积,看能不能尽量塞下。其实片内的LDO一般频率响应在40左右也可以用。静态稳定就行。把芯片的setup时间设置长一点就行。

网友:
quiescent是大了,一般就50uA以下(空载,满载效率在99%以上),可以用动态补偿方法,直接把buffer的零级点推出带宽之外,把系统整成2极点的,这样相位裕度至少有60度(一般可以搞到80度),这样瞬态响应会很不错的
引用 网友B:

50uA,是不加bandgap的吧?

网友:
200uA以内比较合理

网友(2011-06-05):
版图设计也很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