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f130求助

楼主(2010-01-13):
我在用U-EC5仿真,连接时出现Communicat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with the specified adapter, Please confirm the current adapter selection and cable connection. 错误,但我用相同的条件下连接另一个板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迷津啊,急......

网友:
没用过,帮不上你。

楼主:
呵呵,是自己烧录时加密了,所以连不上,擦除后就可以啦......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下次试一下,好像我用过加密后,也应该能正常读取的。或者你当时是不是线虚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