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DRC检查

楼主(2010-01-14):
大家好,我是encounter的新手,用encounter做完布局布线后,生成gdsII导入到virtuoso里做DRC检查,此时出现了error,大部分出现在两个standard cell NWELL之间的距离小于规定值。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如下:
在encounter中,如何规定standard cell之间的距离,如果是靠lef文件规定的话,具体是那个语句?
多谢各位相助啦!

网友(2010-02-26):
到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吧,其实就是没有加filler,导出之前加好fill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