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大伙求助:pci9656问题(prom值被莫名修改)

楼主(2010-01-14):
大家好,我调试9656时出问题了,9656和9054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使用别的芯片的大侠也帮我看看吧:
9656里面f8位置的寄存器【5:2】负责存放内部等待状态寄存器(Local Address Space 1 Internal Wait State Counter),我给eeprom里设置为0(即计数15个周期),但这个位置的值总是被莫名其妙的修改掉,修改后的值为1,(即计数1个周期),此时问题就出来了,所有单次读取的数据返回都为该位置的地址。

而且,每次只有这一个位置的数被修改,其他的都不会变化。

我想问的是:是什么把eeprom里面的值修改了呢?没有任何程序做这样的动作啊……难道是电路设计上出问题了?

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网友:
用了9656好多年,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可能能修改eprom的值吗?我看9656手册上说eprom的数据的前c0h的空间是禁止改写的,而偏偏被改写了。
开始怀疑9656芯片的问题,可是焊了几个板子都有同样的问题。
谢谢你!

网友(2011-02-27):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在做PCI9656的驱动,有些疑问能私下请教下吗?QQ:498088997 E-mail:lxqcumt@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