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几个芯片原理图的问题想请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2010-01-14):
最近看了一个IC的原理图,有些问题不明白。
1 有些输入引脚需要接高或拉低的,为什么不直接接到VCC或者地,而是通过P或NMOS,再连接电源?MOS电路是用来做保护的还是?
2 电路中有很多由非门组成的反馈路径,这些路径可以减少信号延时?会不会带来信号过冲或不稳定的问题?
3 MOS管的W,L参数一般是怎么确定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懂,高手呢???????????????、

网友:
1, 接tiehigh等cell可以防止esd等问题,主要看你原来的vcc是否稳定等因素
2,这个根据应用不同,很难回答你,比如单数个inv组成起振电路,或数字电路中的timing要求
3,如果是数字电路,可以简单的认为L是工艺所决定的最小L,如果是模拟电路,L还要考虑匹配,噪声等多因素,W/L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调节驱动能力的参数

楼主:
谢谢devopetent的解答。我根据你的提示再去找一点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