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救:如何解决Cadence verilog做混合仿真的故障.

楼主(2010-01-14):
错误提示:Verilog-XL Executable 'verilog.vmx' cannot be located from $PATH.
Please specify correct location in Digital Simulation Options."

如何解决以上错误,感谢你的帮忙!!!急!

楼主:
没有人知道如何处理吗?我自己顶上去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什么,是软件配置的问题吗?看看这个连接上的文章是不是有帮助!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37396

网友(2010-03-03):
混合仿真应该是:Verilog_Ams

网友(2010-12-30):
在一个新工作站上遇到过 当时的问题是软件安装不全 出现的状况是 同一个工作站 同样的数字代码和模拟电路 用他的用户登录就可以仿 而我自己的就不可以 后来直接拷贝他的crshr文件 就可以了。
    后来比对,发现在我们两人的crshr文件里面 安装的软件不同。

网友(2012-04-29):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哎 现在毕设卡住了....

网友:
designers' guide里有讲混合仿真。verilogAMS兼容VerilogA语法。

网友:
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网友(2012-12-04):
去cadence的安装路径里找这个文件的路径

然后在spectre中simulation option digital 中,把路径填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26):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自己装的吗?我的电脑里好像没这个文件

网友(2014-04-17):
回复 网友B:

   请问crshr文件在什么路径下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