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的UPF和operating_condition问题

楼主(2010-01-14):
最近在做Lowpower的flow,使用UPF文件描述多电压域设计。在做综合的时候,把隔离单元的LEVEL SHIFTER单元的库还有0.9v和1.08v的标准单元库都设置在target_library中,这个时候的operating_condition应该怎么设置呢?不同电压域是不是要设置不同的operating_condition?但是默认UPF模式的DC_SHELL又不支持set_poerating_condition 中 -object_list选项的设置,有哪位大侠跑通过用UPF的flow能不能帮忙指导一下?我觉得可能是环境没有搭好,但是又不知道从哪下手~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帮顶,关注中……

网友(2010-07-08):
这个请教高手

网友(2011-10-14):
DC的UPF和operating_condition问题

网友:
前端不用管 level sihfter, power switch增加吧,

后端可以handle这些事情,

网友:
我是说进入P&R 以后

网友(2011-11-18):
现在dc综合都要读入upf了?

这么复杂,

综合主要是得到主要logic吧, operating condition以std cell的SS corner为主吧,
level shifter的可以不管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你的低功耗的DC经验哦,我最近想学这个。

网友(2012-12-05):
设一个就好了。不用都模拟到。

网友(2013-04-11):
最近正在这种项目

网友(2013-05-21):
回复 楼主:

    刚开始看,请问,UPF支持所有的DC版本吗?

网友(2013-07-22):
今天刚刚遇到这个问题,理论上是要分开设置operating_condition。有些工具可以智能的识别你的operating condition,如果你只需要设置0.9v的operating condition的话,只需要对其设置就行了,1.08v不会采用这个operating condition,故你只需要分别写两次operating condition就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求大神指正。

网友(2013-09-26):
DC脚本中必须要设置的吗,如果不是必须要设置的,什么情况下要设,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设置?

网友(2014-01-26):
    load_upf时必须设置operating_condition。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同的domain,由于电压不同,那么operating_condition不同,所以无论如何都设不上,后来我就分domain综合,然后link起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另一个问题出来了,level_shifter插不上,总是提示level_shifter cell不满足operating_condition,我了个去。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看呀?

网友:
DC的时候只要设一个operation condition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12):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
    我只 set 了一个 operating condition, 这肯定是跟实际情况不符的;又不能通过 set voltage 来选 operating condition.
    warning 只有一种,就是 always on 的 signal 没有加 level shifter,请问这类 warning 该怎么 fix?

网友(2014-07-15):
谁能回答一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楼主解决没有啊?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domain,由于电压不同,那么对应的operating_condition不同,那么UPF中到底是如何定义不同domain下对应的operation的,这些定义到了ICC里面还能继续识别码?

网友(2015-05-30):
回复 网友B:

   dc是支持set voltage命令的,设置一operation,其他通过set voltage来指定

网友:
upf一直属于前端的,比如retention只有DC能implement(ls和iso也能搞定),后端ls iso ps可以搞定,以及power aware placement,输出完整的pg netlist。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求解释怎么link的,有点看不懂,最近也在做这个UPF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