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ISE-TCAD 软件

楼主(2010-01-14):
我照着Diode_process_and_devise_examples教程操作的时候
每次一到运行Dios项目(Run Dios Project)的时候就会卡死
具体表现为能正常显示浓度图形,然后窗口失去响应,
按triangle按钮不能显示网格,break和exit按钮不能停止运行,也不能关闭窗口
主界面上显示状态为running,但是cpu占用率一直较低,内存使用也不高。
终端中未见错误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阿?

在出现下图后失去响应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研究了好久都没有结果,貌似是linux系统的问题,等有时间换下linux 3

网友(2010-04-04):
把软件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2010-07-17):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运行一会儿就不动了,得杀死进程才能退出,我是ubuntu10.04

网友(2010-11-05):
我就是为了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才在这注册的,,,
我的n1节点的记录显示在save()的时候gzip命令出错了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