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用FPGA 实现

楼主(2010-01-14):
各位高手,请问哪位用过Quartus自带的PCI-E IP核?我编译之后老是报错,生成的引脚数远大于FPGA的引脚数,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高手呢?等待中。。。。。。

楼主:
搞定了,把内部信号设置成虚拟引脚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2011-02-21):
altera的PCIE硬核有详细的说明么?好像设置很多

网友:
看一下PCIE的协议以及FPGA上PCIE硬核的设计手册,应该会有较大收获,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3-07-23):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FPGA pci-e 能到多快??
以前FPGA 速度不快在 12 年前那時使用 altera  pci bus 33/66M ..
現在 FPGA sram base 能到多快??

還有 actel AntiFuse fpga 蛤存市場嗎?  當年要做HI SPEED 得使用半ASIC
方式  , 一般 SRAM BASE  LOOKUP TABLE 都很慢還無法做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