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运行VCS2008出错!

楼主(2010-01-15):
在redhat as 5.2 上安装VCS2008,运行时提示如下:
/synopsys/vcs/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z  -lc -lm -ldl
/usr/bin/ld: cannot find -lz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gcc版本的原因

没有遇到过这种新情况吗

楼主:
请高手露下面

楼主:
2# guofu2010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法,特来close此贴!

网友:
是连接器问题吧 4# guofu2010

网友(2010-03-28):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现在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0-04-30):
NHMUD-JF8HZ-XP5EX-D3X7Q

网友(2010-07-24):
你好,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回答!!!

网友(2011-04-21):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12-05-08):
有高手回答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