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消除DA芯片输出的模拟电压毛刺(有图)

楼主(2010-01-15):
红色框体内的转换毛刺怎么消除,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0-02-22):
这个问题我不能解答,帮ding了

网友(2010-06-27):
这个应该是:关闭DAC后,输出电容在放电吧?

网友:
这个算不上什么毛刺,对电路应用影响不大

网友(2010-12-20):
是不是需要重点考虑一下输出的滤波电容和电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