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斜波补偿

楼主(2010-01-15):
请问,斜波补偿的 斜波斜率 是指电压的斜率 还是电流的斜率 必须大于电感电流下降的斜率的1/2啊???

电路里的比较器都是处理电压的,如果是指电流的斜率,那这个电流需要通过多大的电阻得到电压输入到比较器的一端呢?  谢谢了

网友:
指的是电流斜率。
电阻大小由你的采样电流大小,补偿电流,以及EA输出范围决定。一般用几十K就好。(有HR的话)

也有些直接比电流的,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