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 的LDO

楼主(2010-01-15):
请问在业界的大家,Cap-less LDO在业界实用吗?

尤其是使用在数字电路,数字电路瞬时(1ns)就拉大电流(50mA)
这样LDO怎么能稳?业界能这样用吗?

网友:
并不多,比较难做到大电流时还稳定,10ma级别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会吧,我看有些data sheet上的cap-less LDO的负载电流可以很大啊,至少100mA以上

楼主:
请问jianbinma
可以看一下是哪一家的产品吗?
它的quiescent current是多少?
片上CL = ?pf

网友:
看能带多少电流没意义,要看load transient.

5# kuohsi

网友:
capless都不敢写出loadregulation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实践这个,是挺难的,10mA的数字脉冲都不行,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人家是卖芯片,你要集成当然麻烦多了

网友:
kuohsi
我查看了一下,是特瑞士的芯片,型号:XC6501,你可以查一下,它的最大负载电流可达200mA,静态电流为13uA,至于片内电容多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是DC 負載最大200mA 吧

网友:
有,一般对power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
可以加一个快回路进去,就是从输出直接couple一个电容到gate上面,不过要阻断前馈通路。

网友(2010-07-21):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目前设计的芯片内需要一个LDO。不知capless是否实用,设计难度如何,稳定性如何?

网友:
load transient不可能稳 肯定有spike

网友:
1nS的瞬态响应是用陶瓷的输出电容来克服的,cap-less补的也就是10uS左右的瞬态响应。

网友(2011-05-30):
1.要看load transient
   輸出電壓降低多少?
2.internal cap Area多大?

网友:
capless 对于瞬态响应肯定很差,一般文献给出的上升/下降沿都不小于100ns

网友:
呵呵,capless瞬态阶跃电流产生的drop out 电压有多大呢...单纯的DC能稳有啥意义呢。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又这方面的paper吗?有的话给上传两篇吧。还有就是这种方法有量产的例子吗?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实际0.5uS都很难说,特别是电流突变时

网友(2016-07-04):
各位大神有资料可以共享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