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以下调制方式原理

楼主(2010-01-15):
我需要在FPGA中实现PAM,PDM,PPM,PFM,PCM,△M等调制方式,但这几种实现的原理我不懂,在google中只找到极少文字介绍的,有大侠知道如何实现的数学表达或相关的文章,请麻烦告知,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顶顶,沉的太快了。谢谢!

网友:
这些都是采样的方式吧

楼主:
不是的,严格意义上,我觉得是编码方式才对,但很多也当成调制方式。

网友:
调制方式!先采样,然后编码调制!根据名字就可以知道“脉冲编码调制”“脉冲振幅调制”等等

楼主:
是分开的。调制方式解决,但PAM,PDM,PPM,PFM,PCM,△M方式不清楚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0-03-26):
看看通信原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