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entaurus TCAD软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15):
安装Sentaurus TCAD软件出现的问题,

按照论坛上的安装方法安装之后,出现了以下问题
键入lmgrd后,出现
。。。。。。。。。。
。。。。。。。。。。。
16:34:57 (snpslmd)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for: SSS
16:34:57 (snpslmd)
16:34:57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16:34:57 (snpslmd)
16:34:57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55424
16:34:57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lat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16:34:57 (snpslmd) ------------------------------------------------------------------
16:34:57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16:34:57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6:34:57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6:34:57 (snpslmd) ------------------------------------------------------------------
lisence程序应该是起来了吧?
[root@localhost ~]# GENESISe
****************************************************************************
***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A-2008.09                           ***
***                        (1.4, ia32, linux_gnu)                        ***
***                                                                      ***
***                       Copyright (C) 1994-2009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16:35:01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6:35:01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BD4C30CE542428ED00A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35:01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35:01 (snpslmd) UNSUPPORTED: "SK_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35:01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BD4C30CE542428ED00A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35:01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27000@localhost.localdomain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08.09"
        * server 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aemon is "snpslmd"
        * code is "BD4C30CE542428ED00A4"
        * expiry date is "31-dec-2019"
        * STROOT is "/usr/synopsys"
        * hostname is "localhost.localdomain"
        * display is "/dev/pts/1"
        * user is "root"
[root@localhost ~]#
为什么总提示那个swb不对
那位高人帮我看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16:34:57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16:34:57 (snpslmd) The feature is needed to enable th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16:34:57 (snpslmd) ------------------------------------------------------------------
显示这个后输入GENESISe应该就可以起来啊。看后面的错误信息好象还是open port number的问题,你再多检查检查,设置完注销一下,另外你的/etc/hosts 最后一行,留这个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就可以了。另外可以检查一下hostname的设置是否都统一了 /etc/sysconfig/network和/etc/hosts。synipsys DC安装的时候hostname据说还不能用默认的localhost.localdomain,要改的话改成你在WIN下面PJ时候DAT文件里面的hostname好了,不过好象这个没有关系。。。
总之多试几次,反正我折腾了好久

楼主:
放弃了这个版本了,弄了一个ISE 10 ,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0-06-24):
楼主,可否交流ISE TCAD 10.0的CD?我有license,同时你的安装环境是red hat企业版 4.0还是5.0?

网友(2010-10-23):
回复 楼主:

    jjjjjjjjjjjjjjjjjj

网友(2011-02-25):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redhat4安装的时候。现在改用5,还没弄好,痛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少你们license是好的,我用ubuntu10.10折腾了2天连license都用不成

网友:
我生成的license 好象也有问题.另外环境变量不会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别人的安装攻略就行了,而且用哪个用户安装的就需要更改那个用户的环境变量,我一开始用ROOT装的也改了环境变量,用默认账号启动发现还要选重新择路径

网友:
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liecense有问题,必须把原来的内容保留,把后来的内容按顺序加到原来的内容后面,得到的license才能使用.

网友(2011-04-28):
一样的错误,有时候怀疑是不是真的能破解,有成功了的吗?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的license都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安装教程里都有讲啊

网友:
要是能提供完整的.dat文件头,或许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
希望分享一下安裝過程,頂

网友(2011-10-21):
这些个东西都是烦人呀,问题一个接一个。我都愁白头了

网友(2012-01-12):
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