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板子加电,电流逐渐变大

楼主(2010-01-15):
给新做的一个板子加电,电流不断增大,由0.8A一直到1A以上,再大就没敢试了

板上有几个LDO,一个V5的FPGA,一堆电容。

是电路的电感太大了么?

网友:
不知道,顶,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有软启动吗?有的话可能是正常的。
最好给出的信息能再具体一点

网友:
不是电路的电感太大
摸摸哪里过热了

网友:
所有电源断开,一路一路上电,看看哪路过流或断路,1A都过大了。

网友:
检查下板子的焊接,有没有短路等情况

网友:
是不是有自激啊?或是电容太大,响应速度慢?

网友(2010-02-22):
maybe。。。。FPGA的功耗本来就和编程和所需功能有关, 可能是FPGA的功耗变化引起的吧

网友:
5楼是正解,任何新板测试总是逐步加负载,眉毛葫子一把抓,会出事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