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os反相器组成的延时单元

楼主(2010-01-16):
在pipelined adc中,需要用到2相不交叠时钟,其时钟发生器中需要用到延时单元,我看好多paper上都是用几个反相器串成的,但是我在电路中串上仿真后,发现延时没有够,串上更多的反相器依然还差很多,这时该怎么办?是不是重新设计反相器,减小起宽长比?还是说有专门用于延时的反相器设计方法?

网友:
串更多的反相器就可以了,中间加些cap可以增大延时,注意对称.

网友:
在pipelined adc中,需要用到2相不交叠时钟,其时钟发生器中需要用到延时单元,我看好多paper上都是用几个反相器串成的,但是我在电路中串上仿真后,发现延时没有够,串上更多的反相器依然还差很多,这时该怎么办?是 ...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知道延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印象延迟主要是两个:一个是rc的充电时间,一个是门的预置电压,这两个都是可以通过调整宽长比来实现。如果还是不够可以考虑在反相器上串一个电流源来实现

网友:
请问delay多久的时间才算够用?
ns?? 几十ns ??

楼主:
现在我串了4个反相器,加上NAND2的话只得到80p左右的延时,而我又增加了4个,只达到120p多一点,而设计要求达到200p,这样的话用同样尺寸的反相器感觉会串好多啊
我想只通过调节反相器的宽长比来达到目的而不另加额外的元件,大家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
不多,应该多加

网友:
调整反相器尺寸,采用倒比管

网友A:
坛子里一个文档的截图,很明了
TSMC65nm时,不交叠时间不要小于0.3ns,往上的话就要看时钟要求
俺一般都是一个L很大的反相器后面接一个正常的反相器用来整整形,然后再接一个L很大的反相器,再接一个正常的反相器整整形,如此交替,做成一个延时单元

楼主:
多谢ls诸位,我去照着sumig的做做看
我一直以为在同一个模拟ic中最好不要变动L的值

网友:
注意留好余量

网友:
不过图里电路的时钟上升沿是不对齐的,可以在支路上添加与非门来实现时钟上升沿对齐,不过貌似设计中这个不是很重要~

网友(2010-04-09):
加电容,增大延时

网友:
INV中N和P的尺寸做成L=W即可,不过这种方式比较粗糙。

网友:
加小电容或者inv的充放电流恒定可控。。。

网友(2011-03-22):
咋个光用反相器啊 这个本身的延时非常的小哈
你加个电容嘛,就是mos管的
反相器的延时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
多串幾個就可以解啦…至於要多少才夠…通常我是抓100p左右…會隨corner會變多變少

网友(2011-05-08):
沟道长度要足够大,延迟的效果才比较好

网友:
请问0.5um工艺,延迟多少比较好呢

网友B(2011-09-19):
回复 网友C:

你好 倒比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10-25):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问这个反相器上串联电流源是什么意思 求指导 多谢

网友E(2014-03-04):
回复 楼主:

   首尾用小尺寸的反相器  中间用大尺寸的  大尺寸的可以只增大管子的L  而W与小尺寸的相同  这样版图也好画
不知道这个办法如何  还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2015-05-31):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啊。

网友(2016-07-04):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文档是什么?能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2016-11-23):
回复 网友D:

   请问门的预置电压怎么做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2024-07-10):
你延时的目的和实际需求?

网友(2024-09-07):
可以混合使用不同延迟时间的反相器,增大L来增大延时。反相器链按照1:3:9设计,注意输出的管子尺寸要大,有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好 倒比管是什么意思

‌‌倒比管的定义‌:倒比管是一种特殊的‌MOS管,其宽长比(W/L)小于1,因此被称为“倒比管”。这种设计通常用于低功耗设计中,因为较小的ID(漏源电流)可以降低功耗。‌12
‌倒比管的主要用途和作用‌:倒比管主要用于低功耗设计中,通过减小W/L的比值来降低漏源电流(ID),从而减少功耗。此外,倒比管还具有较好的电压抑制能力,能够在电源电压波动时保持稳定的性能。
‌具体应用实例‌:在带隙基准电压源设计中,倒比管被用来减小启动电流。通过设计成倒比管的形式,可以在电路启动时减少电流消耗,从而提高电路的效率和稳定性。此外,在低功耗环形振荡器设计中,倒比管的使用也降低了功耗并减小了面积,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电压抑制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尾的尺寸要大,时钟输出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

网友(2025-03-03):
签名很有个性

网友(2025-06-17):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一个文档的截图,很明了
TSMC65nm时,不交叠时间不要小于0.3ns,往上的话就要看时钟要求
俺一般都是 ...

请问L很大的反相器,W需要同比增大吗

网友:
请问如果使用L很大的反相器吗,W需要同比增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