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cl used in Laker

楼主(2010-01-16):
各位大虾,不知道在坐有没Layout(使用Laker做layout edit) or Cad高手...
小弟最近在学习tcl used in laker,遇到点小问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主要是关于bindkey的设置: ---> CutCorner
a.<key>1   DRAWINGAREAWND  f.exec   LEODSGCutCorner
   使用此设置,source之后,按"1", laker报错,显示"LEODSGCutCorner"未定义
   ---> 不知道为何? 其他一些指令我这样设置是可以使用的..(问题1)
b.<key>1   DRAWINGAREAWND  f.tcl   dummy  lakerCutCorner
   使用此设置,source之后,按"1",laker可调用此指令(CutCorner),但是不会弹出属性窗口,只能使用默认定义的cut length 1.0... 这是为何?(问题2)

问题3. 两种定义方式中,f.exec & f.tcl 差别在哪里,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另,请教高手,Tcl这么语言该怎么掌握?怎么合理应用?
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一些tcl的command 介绍and一些事例,大多数事例还是能看懂的...
但是看了很快就会忘记,怎么想也想不出该怎么利用到laker 里面.....
若有大虾很牛B,请多多指教哦...

网友(2010-08-21):
其實學習程式語言,就是要多多練習,自己找問題,自己想辦法解答,在解問題的過程之中,您就會學習到很多技巧!另外,多多參考別人的範例,然後舉一反三,或是用自己的方法寫出來,您就會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