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opsys DC综合工具site ID导致工具不能用

楼主(2010-01-16):
在linux系统上安装好synopsys DC安装好后,在终端命令好输入dc/dv,都能用!
重启电脑后,输入dc/dv,就出错,出错信息如下:

在终端输入dv后的提示:
[root@localhost root]# dv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Vision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Vision'. (SEC-51)
Please contact localhost.localdomainl at root@(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123.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DAP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Analyzer-DAP'. (SEC-51)
Please contact localhost.localdomainl at root@(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123.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Design-Analyzer ' because:
Error: This site is not licensed for 'Design-Analyzer'. (SEC-51)
Please contact localhost.localdomainl at root@(none), who is
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123.
Fatal: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 Design-Vision, Design-Analyzer-DAP, Design-Analyzer. (DCSH-10)
[root@localhost root]#

若输入dc_shell与dc_shell-t:
[root@localhost root]# dc_shell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root@localhost root]# dc_shell-t
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急求高人帮忙解答!

网友:
license没起来!

网友(2010-05-02):
您好,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
请问下。重启计算机后,就是需要重新加载
licensen后才能运行dc 和dv?
请高手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2010-06-23):
尝试一下:
lmgrd -c /eda/synopsys/dc/admin/license/synopsys.dat 指向要关联的license.并生管理
lmstat -c /eda/synopsys/dc/admin/license/synopsys.dat 启动license 管理

这里:/eda/synopsys/dc/admin/license是指放license的路径

网友(2011-09-12):
请参考:win7 ubuntu11.04双系统上成功安装synopsys DesignCompiler2008.09及相关软件

http://bbs.eetop.cn/thread-306934-1-1.html

网友:
是啊,SiteID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