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

楼主(2010-01-16):
small-signal equivalent  file:///C:/Documents

等效电路
为什么VDD没了,RD接地?
(就是最基本的MOSFET)

网友:
小信号模型,就是交流。vdd、vss都接地

网友:
下面是交流模型,1.容量大的电容视为短路2无内阻的直流电源(VCC)视为短路

网友:
上边是直流电路
下边是交流电路

直流电源是为了让晶体管处于放大状态,能够正常工作。没有直流电源,下边的交流等效电路就不成立
交流电源的变化,可以是输出电压产生相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