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通过NFS来使用ic5141的问题

楼主(2010-01-17):
我在sparc的sun工作站上装好了solaris10,然后启用了NFS服务,然后我在x86的机器上进入redhatlinux系统,能够mount到服务器共享的目录,请问我能够直接运行装在sun工作站中的ic5141软件,让他的图形界面显示到我本地的机器上来么?还是说NFS只能共享文件而不具有这种功能?
另外就是我mount时,只能用root进入linux才能mount,而用一般用户进入时他说我没权限,可是我在sun工作站共享的时候是设置的-o ro 参数,应该都能访问啊!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唉 也不知道啊

楼主:
谁知道呢?

网友(2012-07-0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工作站sun操作系统是solaris10么,这个操作系统可以安装ic514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