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0-01-17):
小弟正在仿LNA,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使用共源共栅结+源级电感结构。
第一步,我确定管子的尺寸,还没有做任何匹配。之后放了Gmax(最大功率增益)=20dB,NFmin=1.16dB。GT=11.1dB。
当我做好输入输出匹配之后,S11和S22均在-20dB以下。
可是S21确=11.1dB。
我发现在我所需要的工作频率点上,Gmax,GA,GP,GT,S21都是11.1dB。唯独Gmsg,是20dB。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匹配好电路之后,为什么Gmax会下降?
我觉得,GT是没有匹配好电路时,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间的增益;Gmax是输入和输出都匹配好时,电路两个端口之间的增益。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匹配做好,那么增益应该能接近Gmax=20dB。可是,从仿真结果来看,我的理解是错的。
似乎,最终增益与匹配网络有关。但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呢?我觉得Gma实质上就是核心电路两端的增益(即,不包括输入和输出匹配网络部分),求这个电路部分的增益时,应该不会涉及到匹配啊?另外电路的总增益应该是G=输入匹配网络的增益*电路增益*输出匹配网络的增益。一般情况下,输入和输出匹配网络的增益都小于1,做匹配的目的就是让这两部分的增益接近1。现在我的S11和S22都那么低了,那么这两部分的增益应该接近1了啊。那么根据增增益的表达式,当匹配好之后,电路的增益就应该是核心电路的增益Gmax啊。
如果是,与匹配网络有关,我现在得到结果,是否意味着我匹配网络Q值太低呢?

网友:
翻翻書本~~~或許會有幫助~~~

网友(2010-04-10):
俺是新手上路,这个问题还真没想明白,帮你顶吧。。。

网友(2010-09-0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GMSG是最大稳定增益 ,您的电路里有稳定措施吧

网友(2014-03-27):
回复 楼主:

      前面有人回得对,Gmsg是指在稳定性满足情况下的最大增益,此时增益最大但是稳定性是在临界状态处K=1(再大一点点就有可能不稳定了)。。。而你的设计在稳定性上肯定有margin的,增益自然也就不会达到这个值。输入输出都匹配只能保证Gt=Ga=Gp=Gmax而已

网友(2022-03-10):
学到了,再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