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板上噪声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0-01-17):
我有一块板子,有AD和DA和FPGA,现在板子上噪声比较大。尤其加120M时钟的时候,怎么能减少一点啊?

网友:
这个是SI的问题了。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顶,不知道,期待有人给个答案

楼主:
SI是什么意思?具体我该怎么说呢?就是地上干扰很大,从AD出来的信号用逻辑分析仪采出来看噪点很多,而且很大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电源不干净!AD和DA接地不好,而且估计你的分层也有一些问题。形成信号相互之间的耦合而产生噪声

网友:
“地”上噪声高可能是板子布局布线的问题,那么高速度的东西布局布线要很小心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没有做好吧

网友:
如果多层板,可以单独开辟层地出来

网友:
地 估计从地找原因吧!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网友:
不用想了,重新画板子吧

网友:
請確認以下几點:
1.你是否有進行模擬信號與數字信號的隔離?
2.你Layout的板是否有導入信號屏蔽的對策?

网友:
si是信号完整性,期待高手分析
我也是不太懂啊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大哦,如果噪声没有解决的话,你的SNR会很差的噻

网友(2010-02-22):
硬件设计问题吧。。。。。。重新设计咯

网友:
将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分开,设置一个模拟地和一个数字地,可以将模拟模块用保护环或者屏蔽环保护起来,避免高频噪声干扰,还有在电源端加高频滤波电容滤除电源噪声

网友:
加大电源滤波,无效则找原因
重新画板

网友:
分割开数字地和模拟地,2块地的面积要大,最好是整层作为地层。

网友(2010-04-03):
数字、模拟隔离,电容滤波,控制串扰。

网友:
逻辑分析仪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大,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吧:
1.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否从供电端分割,有没有足够的cap和bead
2.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有区分,并且面积足够大,也就是等效电阻足够小。
3. 高速信号以及敏感信号是否做了有效的隔离和屏蔽。
4. 敏感信号线的设计是否正确,比如连线够短,差分并行等等

PCB要干净,才能测出好的IC哈

网友:
ground很重要,要能夠一大片不要零散分佈

网友:
期待有人给个答案

网友:
正在学习,顶一下

网友:
需要确认你设计单板整体布局上,模拟与数字的电源是否进行滤波隔离,以及地分割与否?如果分割,确认去桥设置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