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Quartus II还是ISE综合布线好?

楼主(2010-01-17):
我看论坛上很多人都是用Quartus II啊,我用的ISE,这两个最后布线有什么区别么?那个更好一些?

网友:
其实两个软件是不同公司,针对自己的片子的,你用哪个公司的片子就用哪个软件

网友:
建议综合用第三方工具,布线考虑到对器件支持,你只能根据芯片选择对应的布线工具。综合推荐precision和synplify

网友:
现在Quartus综合出来的效果已经和synplify差不多了,有时候还更好一些,ISE不了解。

楼主:
哦,我用的XILINX的片子,那就是用ISE好了

网友:
这都能混用? depend on the FPGA device

网友:
quartus吧,我一直在用的啊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芯片,综合的都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用哪个公司的芯片有关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准备用xilinx还是altera的芯片吧,
其实都差不多,两个公司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