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串行的输出

楼主(2010-01-17):
大家好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最后生成的数据是24位的,但是我需要把他作为串行的来输出。如采样快一点,我用128个clk来处理一个并行的输出,来做并串的转换。我想问的是一般怎么来定开始.结束.以及IDLE位(data flag,IDLE flag)呢?我现在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一位输出只能有0,1的区别,怎么个界定法呢?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是DATA FLAG,那么就是连续来100100这个数据流就开始的???谢谢高人指教~~~。

楼主:
等待高人解惑中~~~

网友:
帮顶!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串行可分同步和异步。至于协议只要发送方和接受方一致就行。当然根据速率,环境和可靠性的要求,协议可简单可复杂。同步传输简单的话可不需要起始位,比如SPI,只要clock控制就行了。异步的话一定要有起始位和停止位。起始位是简单的"0"还是你说的一个报头都是可以的。

网友:
简单来说比如IDLE状态,你的数据线一直为1,当从1变到0就表示开始传送数据,然后一个1或者0表示读写,接下来是8bit地址,然后8bit数据,最后再从0到1表示结束

网友:
地址段和数据段里肯定是由0和1组成的,那怎样区别数据的“0”“1”与起始、结束的标志位?

网友:
地址段和数据段里肯定是由0和1组成的,那怎样区别数据的“0”“1”与起始、结束的标志位?
好像有个专门的界定符号K28.5,是由几位二进制序列组成的,但同样存在疑问,若碰巧数据段里有与此K28.5一致的序列该怎么办?
是我对K28.5理解的不到位吗?

楼主:
就是就是,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界定的,比如说那个IDLE FLAG刚好适合数据一致的,会不会是这样,在编码的时候就刻意进行了回避了?

网友:
首先确定你要转为哪一种协议的串行数据,按照这种协议的定义来做就好了;如果不用标准协议,自己随便搞一个串行发送的话,可以分为同步和异步方式。
同步的话,就由clk来控制发送和接受,以Data_en信号为发送和接受有效状态,也可以直接停掉clk;
异步的话,就只能设置Data_en信号,来告诉接收端开始接收数据

网友:
5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