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

楼主(2010-01-17):
在看ic的书中,都说ICMR在设计中很重要,需要重点考虑。可是我发现在我们一般的设计中,都是固定了输入共模电平,比如1/2VDD,而且指标也只是要求了输入输出共模电平而没有给出ICMR的要求,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用ICMR去设计各个管子的宽长比呢?而不是直接代入1/2VDD去直接求解宽长比?如果设计指标没有给出具体的ICMR而只给了共模电平固定到多少值的话,应该怎么样考虑ICMR?

网友:
ICMR是说的一个范围。
而如果只是按一个固定的值去算宽长比的话,应该就没有留余度了吧?

网友:
我的理解,输入信号时小信号,幅度很小
因此只要设计的共模电平符合信号的偏置点即可
输入管的尺寸,需要用来满足更重要的 增益,跨导等参数

网友(2010-10-11):
谢谢给为高手解答~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输入共模范围指的是小信号,而输入共模电平则指的是静态偏置点,不知道3#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还是没明白输入共模范围这个概念

网友(2011-05-29):
纠结 不会

网友:
输入共模范围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所有的管子都会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对单端输出的差分运放,
1. 应用于“inverting amplifier”时,诚如大家所提及的基本上会固定在一个“确定的电位”上,此时其对运放ICMR要求是比较低。但是,至少也要能cover“确定的电位”的可能偏差范围。

2. 应用于"Non-inverting amplifier"时,就会对运放的ICMR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当然还得依应用而定,最worst case就是rail-to-rail的input range。

而对于fully-differential op-amp同样地在一些应用场合也会有ICMR的考虑。

网友(2014-11-13):
说的不清楚呀

网友:
共模电平提供的是静态点,它与你的交流信号幅度有关系。

网友(2016-03-23):
如果发现共模范围下限太高 想要调节低一些应该怎么样进行优化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能对一个具体的电路进行分析;写出输入共模电平的下限公式,再优化,主要还是减小过驱动电压

网友B:
回复 15# qiwentuo 就最简单的五管运放来说,尾管子进入饱和区之后,增加管子的宽长比,尽量让管子的VDS接近VDS(SAT)之后,管子的共模范围不就已经定下来了么?具体的电路上都有哪些改进方法呢?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B:
回复 15# qiwentuo  就最简单的五管运放来说,尾管子进入饱和区之后,增加管子的宽长比,尽量让管子的VDS接 ...

请问如何仿真全差分运放的ICMR,是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输入VIN,CM么,我的输出为何不存在斜率为1?  电路带CMFB,理想输入输出共模都是7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