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edhat Enterprise 4安装Cadence后不能使用Vpwl

楼主(2010-01-17):
生成网表时,Vpwl和Vpulse等器件都不能正常生成,很是纳闷。我用的操作系统是Redhat Enterprise 4。在主窗口里面提示的命令是:

Command line: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7728_1 -format psfbin -raw ../psf  \
        +lqtimeout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7905

Loading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home/lijun/cadence/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052404 -- 24 May 2004).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ocalhost at 5:00:57 AM, Sat Jan 17, 2009.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scs" 9: Illegal unit prefix `v' ignored.
    "input.scs" 9: Illegal unit prefix `v' ignored.

Opening directo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
        (770)
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ailed to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see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 for
        details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home/lijun/Project/Tech_lib/CSMC/models/res_va.va.ahdlcmi/obj/Linux2.6.9-78.EL+gcc/optimize/libahdlcm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ing from spectre in `LvComp_Wind_v01', during circuit read-in.
    NM6: `a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NM6: `as'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NM6: `p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NM6: `ps'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NM3: `ad' is not a valid parameter for an instance of `mnbn'.  Ignored.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defineQ: Unit of quantity `Q' is changed from `coul' to `C'.
    defineFreq: Unit of quantity `F' is changed from `N' to `Hz'.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V2: 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请问是啥个意思?在此谢过~

楼主:
没人回答一把吗?

楼主:
这都俩星期了也没人理我

网友:
是用spectre时候出错的吗?

网友(2010-05-08):
回复 网友A:

装linux的时候要装gcc有时候model里有veriloga代码会用gcc编译
后面的问题在环境变量里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2010-07-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怀疑是ahdl编译不通过。在rhel4下正常,到5就不行了。

网友:
安装RH4时是否选择了全部安装?

网友(2010-09-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5楼是正解,是你的gcc没有安装好,楼主贴出的文字部分已经报出是gcc相关的库找不到了。可以使用安装package的方式,勾选gcc相关的包进行安装

网友(2010-11-26):
我也是遇上同样的问题,eetop.cn下载的库,csmc05,运行.setup文件安装的,但没有提示安装gcc这一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V2: 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手动修改网表 给激励后面 添加 waveform 比如vsin 或者vpulse

网友:
// Library name: S3
// Cell name: bias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bias gnd q20_e q32_b q3_b q5_c vcc inh_bulk_n
    q5 (q5_c q1_c q5_e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q4 (q4_b q4_b gnd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
    …………………………………………………………………………………………………………

    r120 (vcc q4_b) resistor r=480/2*ri
    r94 (q5_e gnd) resistor r=66/10*rb
    r73 (q32_b gnd) resistor r=31/10*2*ri
   b
    r110 (q20_e q62_b) resistor r=25/10*rb
    c135 (gnd q1_c) capacitor c=10p
    c133 (gnd q30_c) capacitor c=10p
ends bias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S3
// Cell name: rs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rs gnd q10_c q12_c q14_c q5_c vcc inh_bulk_n
    q14 (q14_c q12_c gnd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q17 (q15_b q10_c gnd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q15 (q14_c q15_b gnd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q16 (q15_b q16_b gnd inh_bulk_n) qvn5 area=1*sn1
    q47 (q15_b q5_c vcc inh_bulk_n) qlp5 area=1/4*sp1
    q46 (q14_c q5_c vcc inh_bulk_n) qlp5 area=1/4*sp1
    r131 (q16_b q14_c) resistor r=103/6*ri
ends rs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S34063
// Cell name: rs_tests
// View name: schematic
V4 (net1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0 val1=5 period=40n delay=10n rise=10n \
        fall=10n width=20n
V3 (net3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0 val1=5 period=40n rise=10n fall=10n \
"netlist" [只读] 67L, 2732C

网友:
路径在
***(你的用户目录)/simulation/cellview(你的单元路径)/spectre/schematic/netlist

网友:
关键是环境变量设定要对,在.cshrc下添上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从新启动cadence,然后刷新一下电路(方法是删一个线网,或者原件,然后check&save),然后就能用了,我觉得错误和netlist有关。

如果不设置为模拟环境,是使用不了vpulse的。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用analogLib下的vsource这个是通用的,我已经测试过了100%能用,这个是不需要在模拟环境下的!

检查是否在模拟环境下的方法是在ciw下输入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如果显示analog就对了,否则显示nil

网友(2011-01-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们谁解决了 帮忙回答一下这个具体解决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谢谢啊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帮楼主顶一下,如果解决了,希望回来补充解决方案。

网友(2011-07-02):
我也遇到了。顶起来,我是虚拟机,解决了再来。

网友(2013-05-15):
我也是这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2013-07-20):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没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似乎库没有装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