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求助下在射频光模块中的ALC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现在想做个射频光模块,现在问题是想通过分立元件实现ALC控制,原理现在清楚了,电路也差不多搭起来了,可是我想看下仿真结果,这样能通过什么软件仿真呢?是Multisim还是OrCAD啊???

ALC所用的检波器芯片这两个软件里面都没有啊,需要自己设计个封装???
谢谢指点……………………

网友(2010-07-14):
我也在设计激光驱动器,应该要自己建立仿真模型吧,如果Orcad是正版的,看其Capture CIS的网络库中有没有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