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 psim 和 simplis 差異

楼主(2010-01-18):
請問~ 關於 psim 和 simplis 差異

之前上課  某老師說只有 simplis 能跑 ac  分析設計補償

近來接觸 psim 發現也能做  ac 分析

差異性只在於 psim 很費時....

所以請問各位  學哪個比較好呢?  能否给個分析結論

感恩!

网友:
simplis 是在开关模型下就可以跑AC分析,用的分段线性模型。精度高,仿真时间短。PSIM比较耗时。精度也不高。呵呵。而且模型参数不全。

网友:
PSIM擅长于控制模型吧控制器很容易

网友:
对我来说,psim 和 simplis 的最大差異:
psim很容易搞到D版
simplis则很难

网友:
simplis是不是不能搞开环AC分析,而PSIM很容易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环很容易,变换一下bode plot就行了

网友(2010-04-08):
simplis好像谐振电路不行

网友:
psim 建 block 比較方便, 有很多現成的
但 simplis 很多要自己建, 需要一些功力

网友:
psim 是類似 matlab simulink 跑行為 behavior model'沒有使用 真 mos diode
..網路上只有到 6.0 跑出來都輸出 txt file 很浪費空間速度又慢
開waveform慢 看waveform 軟體也很差
不過 會收斂  要 7.0 上才使用 binary file 記錄資料 不過網路上沒有

至於 simetrix 有些大公司 有使用 simplispice 類似 pspice
microsim  , intu spice 可以使用 device model mos diode bjt
ic 都有比較準但是可能會不收斂

网友:
個人淺見
1. PSIM和SIMPLIS都只適合作Behavior和system的模擬
2. 真實的電路設計仍需要回到傳統的HSPICE和Nanosim作模擬

网友:
behavior 還套saber
應該也有人使用

nanosim 應該是 digital Soc
co-simulation 就是跑 digital + analog 類似 adit

還有套 ultrasim 也是類似軟體 ..

不過 hspice transformer類 都容易 not convergence

网友(2012-07-02):
they both require some skills to get the bode plots of switching models. In my opinion PSIM seems to be better in this respect

网友:
PSIM跑得比Simplis慢,model也比simplis不真實

网友(2012-12-04):
恩恩恩恩

网友:
用的分段线性模型。精度高,仿真时间短

网友(2013-03-11):
thanks , 受惠良多

网友(2018-04-21):
回复 楼主:

   还是司马平历史。